sp racing f3飞控接收机无信号

楼主(2018-04-17):
我用的sp racing f3飞控,现在还是出厂时的cleanflight固件,用富斯的控。
usb接电脑调参的时候,飞控姿态正常,但就是不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状态灯不亮),我再接上电池后,接收机才有电。请问这样正常吗?
之后一直接着电池调参,在pwm接法下地面站接收机所有通道无信号,之后换了ppm接法,端口和接收机类型都设置好了,但还是没有接收机的信号。

楼主:
额,重刷固件就好了

楼主:
但必须上电才给接收机供电吗?飞控

网友A:
是的必须上电飞控才会给接收机供电,你接ppm要注意接飞控配之里面接收机模式也要改过

网友B:
LZ,刷哪个版主的固件呀,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上电飞控才会给接收机供电,你接ppm要注意接飞控配之里面接收机模式也要改过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刷哪个版主的固件呀,我也是这个问题。

就刷最新版固件就行了

网友:
正常,F3没有接电池的话,没有供电输出

网友:
飞控必须接通电池带来的5v稳压才会工作 。不然接收机不会亮。

楼主:
再问个问题,有用过好盈xrotor micro电调的朋友吗,这电调接电机的那端的焊盘太反人类了吧!一点锡都沾不上,加了松香也不行。有用过的朋友吗,你们是怎么焊上的?

网友C:
sp f3必须上电池才外设有电,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 f3必须上电池才外设有电,正常啊

用pix用多了,第一次用f3不习惯

网友:
端口选对,config里接收机类型选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