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kv和400kv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8-04-17):
飞机全挂重量是5300-5500g之间     这电机400kv的4.1A电流拉力1kg以上  340kv的5A左右电流1kg以上  16寸桨 不懂选哪个比较好 续航长

网友:
16寸桨肯定340kv了
这拉力表只能做参考 不同环境下能差不少

网友A:
16寸桨的话,用400k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寸桨的话,用400kv吧

我也是想400kv   卖的又推荐340kv  我觉得400kv拉力更大 也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400kv   卖的又推荐340kv  我觉得400kv拉力更大 也省电

有可能卖家知道电机有虚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卖家知道电机有虚标吧

那就尴尬了  致盈电机

网友B:
看力效表是340kv的更好,但是经验上低kv力效跟高,也就是同拉力更省电,而且,一般是在实用范围内桨越大越省电,他这个表,这两个规律全是反得,到底准不准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力效表是340kv的更好,但是经验上低kv力效跟高,也就是同拉力更省电,而且,一般是在实用范围内桨越大越 ...

原来如此 可能他写反了

网友:
推荐400。我用过3108不同KV的做比较。结果告诉我。用稍微高一点的KV。绝对没错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电机

致盈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尴尬了  致盈电机

虚标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力效表是340kv的更好,但是经验上低kv力效跟高,也就是同拉力更省电,而且,一般是在实用范围内桨越大越 ...

也不是绝对的,合适的电机尺寸,合适的KV和合适的螺旋桨才能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网友:
外形真心漂亮,拉力如何

网友D:
340KV估计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KV估计虚标

我还是买飓风4110 340kv吧 上1655 不错

网友:
基本上区别不是很大,没必要太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买飓风4110 340kv吧 上1655 不错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