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8-04-17):
手里有一架dys x160穿越机,让我给拆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飞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其他穿越机上面,接口定义也不知道,有哪位朋友懂,指点一下啦

网友A:
套机,为啥拆了呢?

网友:
我擦这和我200买的套机上一样的啊

网友B:
真没见过,是定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见过,是定制的吗

以前有一架dysx160穿越机,最后拆了就剩下这个飞控了,在tb也找不到  ,不知道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机,为啥拆了呢?

炸坏了呗

网友C:
电路板上面标的比较清楚啊,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面标的比较清楚啊,有啥问题

不知道标的啥意思

网友:
标的那么清楚,看不懂去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上上图i2c口顺序是错的,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正负再接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