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切盘旋模式会自动低头俯冲

楼主(2018-04-18):
断断续续弄了ft布伦特当载机,F3飞控加外带osd,刷了inav的1.8.1固件,gps是魔友们推荐的比较便宜的哪款,25元钱一块的然后安装教程上全部调试完毕,室内测试反馈等都正常,室外收星定位都正常,
然后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出发试飞了,
不得不说布伦特飞机真的不怎么好飞,抗风性能差,有模友说过机型决定命运,的确如此。
第一轮试飞不用说肯定是炸,切自动抛飞模式,侧抛飞翼,一个横滚,然后头日地球了,不过没有任何损失,
第二次抛飞还是一样,然后让我怀疑自己的侧抛技术的,但是没道理啊我一直是这么抛的,
于是放弃了自动抛飞模式,切到了自稳,同样的动作飞机刷溜就出去了,大飞翼第一次侧抛有点惊险,油门推小了,贴地飞了十来米终于拉起来了,
估计是pid不对,反应相当的慢,特别是自稳模式,打杆一点点没啥反应,打大一点或者久一点,直接飞机侧过来,
我一直都是目视飞动作,不带飞控的,所以都是灵活性的,
结果上了飞控习惯不过来不用说第二次试飞可定都炸,话说因为装了很多ft飞机哪里知道需要加强的我都提前做了,
炸了几次没有多大损伤,先来看看我的ft吧,没有拍照的习惯,照片比较少
接下来就是试飞各种模式了,
按道理我调整了整个飞机的重心,按照ft布伦特的中心点调的,
用了两个3s2200电池压头,这一点应该没错,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在f3里面我设置两个模式并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盘旋模式
飞机突然自动低头收油门俯冲,然后在慢慢拉起来,开始盘旋,
当然这个盘旋不是完美的,大约会在转半圈的情况下又收油门低头俯冲,然后再加油门拉起转圈,
这下我蒙了,第一俯冲的时候把我下个半死,差点日地球,第二这个转圈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高度上,
也听魔友们说过有可能是gps感度不够,现在比较迷茫了,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还有视频可以分析

最后一次试飞实在清明节当天下午4点,山边试飞,结果一样的情况盘旋拉不起来,
经过一轮刺激的拉机略过树梢,第二轮就牺牲了,挂在了山边一颗十多米高的松树尖,
要知道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半了,清明节阴天,而且树下面是两个坟,天慢慢黑下来,
只好立马救助老爸,两人赶紧回家弄了三根三米多长的竹竿,接起来废了一身汗,终于捅下来飞翼。
此时天已经抹黑了,爷俩从山上下来

网友A:
看来kt板的还是平衡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kt板的还是平衡度不够

嗯对的,对组装时候的精度要求也高,如果就这样目视飞飞还好,

网友B:
我准备在ar上装一个f3飞控,但是又担心不会像装上飞控那样不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在ar上装一个f3飞控,但是又担心不会像装上飞控那样不灵活了。

貌似可以用手动模式,上了飞控只是用到能失控返航,不过还是建议买f4吧,比较方便,osd那些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其他模式?首先你要试下angle模式,如果出现或者抬头就要调整飞控的安装角度。根据我的经验,飞控的角度不一定和飞机的角度相同。我的飞翼,把飞控上调了6度才能平飞,不然一直都是低头的。

网友C:
APM也不多贵,飞个固定翼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也不多贵,飞个固定翼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F3硬件是够用的

网友D:
25块的GPS是那一种

一直想做个这种飞翼买不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块的GPS是那一种

一直想做个这种飞翼买不到材料

直接买ft套件就好了

网友:
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块的GPS是那一种

一直想做个这种飞翼买不到材料

某宝搜  FT 布伦特

网友E:
府仰需要加5度才会平飞

楼主:
直接搜索ft飞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府仰需要加5度才会平飞

加5度是啥意思,手动打杆?我还怀疑是我的重心没调对也有可能

网友(2019-04-10):
请问一下,F3飞控用于固定翼、飞翼,怎么接线呢?

网友(2020-12-18):
估计固件有bug。要不就是没调好,换apm吧,apm能调转向升降舵补偿,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