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买了个二手的无人机请问回来要做什么

楼主(2018-04-18):
刚买了一台二手的四轴八浆,不带遥控器,不知道回来要怎么调试,有相关教程吗,谢谢啦。

网友:
多在论坛潜水

网友:
先看什么飞控

网友:
2楼说得对,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
看看是什么飞控,从飞控入手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飞控,从飞控入手看教程

apm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的飞控

泡泡老师的教程,模友之吧有专栏的,去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的教程,模友之吧有专栏的,去看吧

好的谢谢,还有航模电池两个一样的可以并联吗,朋友说好像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航模电池两个一样的可以并联吗,朋友说好像不太好。

刚出厂的,同型号同批次的可以,而且每组电芯的电压必须相同才可以,否则不建议并联了。

网友:
10楼说得对。不同的并联会造成反向给某个电池充电状态。
二手到手肯定是进行检查,然后该重新校准的校准(尤其指南针)。如果是新手,还要熟悉各个功能使用,通道模式等。

网友:
买回来了当然是去-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