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不上电脑要怎么解决呀???急!!!

楼主(2018-04-18):
F3飞控一直连不上电脑,点连接,右上角显示串口打开成功,一段时间没反应,最后显示这个
要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你用什么固件

楼主:
这个是之前的师兄留下来的,具体烧写的哪个固件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有一段时间没用了

楼主:
前面那张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兄弟,这个地面站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换bf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bf试试呢

昨天刚刚下载好这个,我也打算用它试试看行不行,驱动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刚刚下载好这个,我也打算用它试试看行不行,驱动是一样的对吧?

驱动一样的呀

楼主:
好的,知道了

网友:
重新烧一下固件

楼主:
连不上,烧不了

网友:
飞控连接电脑,右击“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com口,没有就得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地面站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QQ522217669加我我给你发

楼主:
有的,已经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地面站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地面站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http://pan.baidu.com/s/1kVIZyQF
提取码:d3qk
JokerZ原创-cleanflight汉化版(CF)调参软件
穿越机>>

网友:
CF 左下角的  驱动更新下, 尤其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VIZyQF
提取码:d3qk
JokerZ原创-cleanflight汉化版(CF)调参软件

谢谢

网友:
3种原因:第一是驱动没有安装,但如果已安装驱动,com口已经识别可排除此问题
                 第二是固件版本没有刷写正确,可重新刷写固件试试
                 第三是CF地面站版本太老,与你的固件不匹配。可重新下载最新版本的CF地面站,或者刷写老一些的飞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