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求救各位大佬

楼主(2018-04-18):
6s  6000mah  电池,B6充电器,电池电压13.8v应该怎么样救一下

网友A:
是每块电压都很低还是有几块电压低或者没有了?可以试试少几个s充一会儿,把其它电压带起来,再用6s可能就行了。我有个朋友3s一块电池,两块电压正常,一块不行,就用这个方法充进去电了,现在照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块电压都很低还是有几块电压低或者没有了?可以试试少几个s充一会儿,把其它电压带起来,再用6s可能就 ...

每片电池大概有2.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片电池大概有2.2v

用5V单个充吧!充到3.7就停,抢救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单个充吧!充到3.7就停,抢救一下试试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没救了  这么大的电池再飞不安全了
早盆水 里面放盐 把电池丢进去
几天后 找个地方 挖个坑埋了

网友C:
抬走 下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抬走 下一位

我觉得还可以救一下

网友D:
玩玩可以,过放电池废了是肯定的,高压修复的话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能充进去电,但是掉电会非常快。

网友:
用普通模式充试试

网友:
6s放电到13v呀这个还是不应该吧。抢救回来了也应该损伤很大了吧

网友:
先用平衡充充,充满后装飞机上,链接一个BB向,把飞机起飞离开地面别超过1米,BB向开始向就降下来,在用充电器正常充,把充电电流调小点,反复3次看看可以不,几的别飞超过1米,然后就悬停在哪里。要是还不行,就别在用这个电池了,

网友:
如果是短时间过放电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E:
不要用B6这种必须检测总电压的充电器。可以使用像e8AC这样的不检测总电压的充电器,尽量小电流慢慢充到满电。用一次以后再用B6充电器充。大部分电池都可以修复。

网友:
说错了,充电器不是e8AC,是UNRC或是B3这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救了  这么大的电池再飞不安全了
早盆水 里面放盐 把电池丢进去
几天后 找个地方 挖个坑埋了 ...

放盐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B6这种必须检测总电压的充电器。可以使用像e8AC这样的不检测总电压的充电器,尽量小电流慢慢充到满电 ...

我用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怼到19.5v,又用平衡充模式救回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玩可以,过放电池废了是肯定的,高压修复的话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能充进去电,但是掉电会非常快。

死马当活马医,结果救回来了

网友B:
盐水导电 给电池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水导电 给电池放电

就只有放电功能,但是埋土里污染环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