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ck飞控地面站的前期调试

楼主(2018-04-18):
刚入手一个pixhack-v3,但是前期的调试各种奇葩问题都出来了。。。固件的版本号显示不出来,各种刷都不行,还有故障保护什么的,前期的调试一头雾水。。。

楼主:
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飞控,一脸懵逼。。。

网友:
懵逼就对了

网友:
懵B很正常
先把最新的几百页的英文文档读懂了 就顺了
不然出门转dji

网友:
多少米入的?

网友A:
一般我还是信pixhawk , V3这个我也有  反正用一次修一次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还是信pixhawk , V3这个我也有  反正用一次修一次已经放弃了

+1

网友:
为什么修啊!我刚刚入了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