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9):
我买了一个30的涵道电机2s,不知道配用多大的电调。我用12a的电调试了一下,没有5秒电调发烫,关小油门,在加油,就不转了,好像缺相,等一下温度下来了在加油又正常了。

网友:
最少也要30a吧

网友:
上30A  40A的电调,随便上,只要电机能受得住

网友:
我小无刷电机用的是12A的,不是涵道

网友:
我14000kv 30mm涵道用20a电调够用

网友:
同样的推力下电压越低,电流越大。如果可以用3S电池,电流会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