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点后,遥控控制不对

楼主(2018-04-19):
通电后接上接收机,发现左手油门控制的时候只有一个电机转!油门向左另一个电机转,过一会右手回中遥控又另外一个电机转!右手遥控左边向上为两个电机停 左手为向下右边为两个电机不动,(没有接飞控)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电调行程校准是要一个个来还是可以四个一起?

网友A:
电调没校准?最好四个一起,一个一个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校准?最好四个一起,一个一个来也可以

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四个一起啊,我现在遇到问题了好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四个一起啊,我现在遇到问题了好尴尬

用杜邦头自己焊一个分线器就行了,或者你就一个一个校吧,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调校准可以一个一个来,也可以一次性四个一起(四个一起要焊接排针)。你电机不是通过飞控连接,而是直接接接收机,那就是动哪个通道电机转哪。

网友:
你要接飞控,不是接接收机,把电调的线接飞控的输出端口

网友:
APM/pix可以4个一起校准啊

网友:
没有飞控只有一个个来校准电机。飞控可以四个一起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