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楼主(2018-04-19):
看了泡泡老师置顶的教程有个小问题我的板子没视频中的那个4P口 所以是不是需要回来自己焊

板子下面两边的4P口能不能进行连接刷写呢?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熊2333 1163 (下方的两个4P口)

网友A:
不用那个接口也行,用main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个接口也行,用main port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必需使用swd接口,要不然不能刷到cc3d支持的最高版

网友:
看了泡泡老师置顶的教程有个小问题我的板子没视频中的那

网友B:
从芯片上飞线,第34脚 为SWDIO,37脚为SWCLK,地线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接口才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芯片上飞线,第34脚 为SWDIO,37脚为SWCLK,地线到处都是。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8-05-20):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4061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4195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7834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6982

网友:
技术贴  很不错呀

网友:
我感觉有个简单方法,我是先刷的早期BIN版本的,然后用USB-TTL就能刷最新版本了。刷的时候多试试,我一个CC3D是接那个反面的4P口,再刷另外一个插那个口就行,换了另外那两个口试验了下,有一个就可以!

网友D(2019-02-12):
请问老铁BF固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9-04-25):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铁BF固件在哪里下载?

GitHub或者你先下一个地面站 里面就有各种版本的固件

网友(2018-04-19):
看了泡泡老师置顶的教程有个小问题我的板子没视频中的那个4P口 所以是不是需要回来自己焊

板子下面两边的4P口能不能进行连接刷写呢?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熊2333 4613 (下方的两个4P口)

网友(2018-05-20):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3409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2282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945 关于CC3D刷BF固件的方法 固件,是不是,能不能,不是,方的 作者:dosweiwei 6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