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事儿啊,F3飞控能不能通过电压检测控制板子上的蜂鸣器报警

楼主(2018-04-19):
板子上不是有电压检测么

不是还有个蜂鸣器么

能不能设置成,低电压后,蜂鸣器开始发声报警。

请指教。。。。

网友:
bf固件有这功能

网友A:
BF固件自动的啊
天气冷的时候 全油门的时候 电压掉的厉害 bibibi的可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固件自动的啊
天气冷的时候 全油门的时候 电压掉的厉害 bibibi的可烦了

那我把蜂鸣器的 正负换成led灯的正负极  就应该是 低电压亮灯了吧   就不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蜂鸣器的 正负换成led灯的正负极  就应该是 低电压亮灯了吧   就不吵了

不好 丢飞机的时候还需要它叫

网友:
betaflight默认就是

网友:
好像可以的,穿越机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现在都可以设置电机叫

网友:
自从用了第三方OSD后,再也没用了飞控上的任何检测功能了
推荐用带HUBOSD的matek分电板

网友:
如果你地面站中电压检测没有设置的话,一般默认在单片电池3.5V后就会自动低电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