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说明书上建议最好不要使用开启油门失控保护。

楼主(2018-04-19):
昨天仔细看了一下apm的教程,上面写到油门失控保护最好不要使用,以为到遥控器在失控的临界点时,有可能频繁的触发这个保护。这样会造成飞控的mcu傻掉或死机。它建议玩家使用遥控器接收机上的失控保护。
当看到这里时我感觉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我使用副厂接收机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飞机飞远后信号不好时rssi的起伏变化很大。有时还会瞬间丢失信号又马上连接上。我想这样就会触发又取消飞控的失控保护吧。但是如果不使用apm的失控保护,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又无法触发返航模式。
所以就这个问题请教大家的看法。谢谢回复

网友:
我记得激活失控保护 是接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信号才激活 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失控保护一定要有
中文教程 尤其是视频别全相信 软件一直在更新 中文教程基本不会更新

网友:
也不是没有道理,倒是除了油门失控保护,其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设置失控保护就很好啊,我用了2年了 一直很好用

我的是乐迪at9配的R9D接收机如何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APM的失控保护。反而。。用接收机的保护仅仅一次。却出了小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先把遥控器关机看看APM地面站里面5通道的舵量是不是变化了?

没变化

网友B:
好像apm失控保护后跳到返航模式后,再有信号后还得保持返航模式的,需要你手动变换飞行模式后才能手动操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apm失控保护后跳到返航模式后,再有信号后还得保持返航模式的,需要你手动变换飞行模式后才能手动操控 ...

是的,需手动从rtl切回其他模式才行。

网友:
必须使用油门失控返航!

网友C:
失控临界点只触发一次,不会来回触发,我试验过,失控后,返航,回答正常距离,有信号也不会改变返航模式,除非你手动切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临界点只触发一次,不会来回触发,我试验过,失控后,返航,回答正常距离,有信号也不会改变返航模式, ...

是的,但多次后怕飞控傻掉,多次信号的叠加是可能让飞控死机的。

网友(2021-03-08):
好贴必须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