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楼主(2018-04-19):
我想用一个水泵作为无人机打药的东西
可是水泵无刷电调往哪接怎么设质
注9通遥控器六轴用的极翼p2

网友:
p2搞不来的,换植保飞控吧

网友A:
楼主,你需要一个PWM的控制信号转换器,网上很多,PWM电平信号控制的mos管模块或者继电器模块,很便宜,几块钱一个。不过一般是控制有刷电机,控制无刷调速的话你不能接二个电调吗?把喷药的无刷电机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在第九通道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需要一个PWM的控制信号转换器,网上很多,PWM电平信号控制的mos管模块或者继电器模块,很便宜,几 ...

是不是播动第9通道开关就可以还用什么设制吗

网友: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需要了,最好先试一下打药电机的功率大小。无刷电机一般都不能长时间满载运行的。把第9通道的最高舵角调小到60%。只要能满足你需要的转速就行。

网友:
别忘记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最好设置下电调的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