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 多个舵机的简化

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网友A:
thingiverse网站进去后有个搜索框,输入我发的那串数字就出来一个两轴了,有所有的机架文件,调试方法等。

mwc玩两轴好是古代的说法了,这个说法出现的原因是mwc里面官方就有这个两轴模式,其他飞控没有,需要单独搞固件,现在的betaflight和inav都有这个模式,所以就没必要用mwc了,而且bf和inav支持大量飞控(但非常遗憾,不支持你有的pix)。支持bf的飞控,低端可以搞个f1的,好点可以搞个f3或者f4的,100以内而已。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A:
3舵的两轴是两个周期变距, 控制能力极强,稳定性和机动性都远胜于现有多轴。

1个舵机的是普通的两轴, 目前betaflight里面叫bicopter。我建议直接使用betaflight算了,如果需要定高返航航点之类的功能betaflight不能满足的话,就直接INAV得了。

以下有个大神的作品及调试流程可供参考:
thingiverse神秘代码:24697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舵的两轴是两个周期变距, 控制能力极强,稳定性和机动性都远胜于现有多轴。

1个舵机的是普通的两轴, 目 ...

大佬好,我是最近刚开始玩的两轴的小白,飞控用的pixhawk(之前玩四轴旋翼的),网上都说玩两轴用mwc飞控才好,pix飞控玩两轴可以吗,只是固件感觉不好找,您说的betaflight 或者inav是不是代替pix飞控的   假如pix刷inav固件可以吗,有劳大神指点  还有大佬,您提供的这个人我查不到两轴  多个舵机的简化 舵机,固件,舵机有什么用,sg90舵机,舵机怎么用 作者:半个馒头 34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giverse网站进去后有个搜索框,输入我发的那串数字就出来一个两轴了,有所有的机架文件,调试方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giverse网站进去后有个搜索框,输入我发的那串数字就出来一个两轴了,有所有的机架文件,调试方法等。

请问f3飞控或者f4飞控两轴模式下加上GPS之后能实现航点飞行或者自动返航吗,价位不是问题,主要是以后想在上面加些航拍设备之类的,想要安全些,您有没有推荐的能实现这类功能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f3飞控或者f4飞控两轴模式下加上GPS之后能实现航点飞行或者自动返航吗,价位不是问题,主要是以后想 ...

ANYFC F7吧, 170-200元左右, 后面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 最近betaflight几次更新都有提到, 性能绝对不用担心, 和pix一个水平的.

稍微便宜的betaflight F3吧, 有betaflight LOGO的那款. 也够用.

至于航点和返航, 使用INAV固件的F1飞控都能支持的很好, 现在INAV可以使用DJI NAZA的GPS和APM/PIX的GPS, 也可以直接使用GPS模块.

楼主(2018-06-05):
引用 网友A:
ANYFC F7吧, 170-200元左右, 后面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 最近betaflight几次更新都有提到, 性能绝对不用担 ...

大佬,请教您一下,我买了个AnyFC F7飞控, 按照网上f3飞控的教程来的,但一开始就遇到点问题,我烧写固件短接boot后,绿灯长亮,端口不出现了,导致固件烧写不进去,未短接时是绿灯长亮,蓝灯闪烁,端口出现,正常连接,芯片发热,卖家也不懂,按照网上说的短接后应该是蓝灯长亮的,您有什么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您一下,我买了个AnyFC F7飞控, 按照网上f3飞控的教程来的,但一开始就遇到点问题,我烧写固 ...

短接后没有灯闪就是正常的,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短接连接不会有COM口的, 是直接显示DFU, 如果没有, 可以尝试使用zadig软件强制切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