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问题

楼主(2018-04-21):
BR眼罩一代搭配FOXEER TM25 图传(调至600mw )能拉多远距离?为什么我在地面上试只能到100米左右,百米以外画面雪花就很严重。不知哪里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
                  天线不行

网友:
同配置,同问题,等答案

网友:
频点对吗?不要用自动的,要手动的。

网友:
天线很重要,天线的频率和使用的频率不可能完全一样, 除非你自己做的天线, 然后误差越大效率越低
还有周围的电磁环境以及是否有遮挡也很重要
如果发射机和接收机不是一个供应商的, 可能会频点不一样,还有楼上说的那个问题。

25mW功率+N堵墙+4-5台5.8G路由情况下60m路过

网友:
换个好天线试试

网友:
每根天线都有最佳频率。得有专用机器。要不然就是靠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