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样 有人用过吗?TYI牌子

楼主(2018-04-21):
质量好不好 耐不耐用  TYI 天意 5008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

网友B:
可以的。我修过这些电机,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修过这些电机,还可以的

有人说轴承比较差应该不会 写是进口nmb 只要是正品不会差飓风都用这个轴承   还有说线圈容易烧 因为温度高他线的质量比较差  不懂   但是销量有是最好的  就是不懂效率怎么样 会不会虚标

网友:
我用过群汐的5008感觉还行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C:
电机容易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容易发烫,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轴承比较差应该不会 写是进口nmb 只要是正品不会差飓风都用这个轴承   还有说线圈容易烧 因为温度 ...

可以换掉这些,有位模友买的电机发给我重新绕的线,动平衡些还可以的,这电机价格还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掉这些,有位模友买的电机发给我重新绕的线,动平衡些还可以的,这电机价格还是便宜的

哦哦 轴承我可能会 绕线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