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油门行程不了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1):
炸鸡后换了个飞控,然后油门行程不了。这是什么问题?电调协议oneshot125。电调就会滴滴两声响。

网友A:
校准电调必须把电调协议关了,或者还成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必须把电调协议关了,或者还成pwm

谁说的?

网友B:
用了飞控吗?固定翼直连?试着油门微调上调2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

我说的

网友:
你说的就一定对吗?125协议只要常规方式校准油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飞控吗?固定翼直连?试着油门微调上调2格试试。

用了飞控

网友C:
用数字电调多简单,不用做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电调多简单,不用做行程

我的电调只支持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