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降落后电机不断加速

楼主(2018-04-21):
我的穿越机解锁后设置成怠速旋转,起飞正常,降落地面后,油门最低,电机还在不断加速,上锁之后电机停转,我想问一下,降落在地面之后电机还在不断加速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是错误,怎么修正,求教

网友A:
不断加速?自己又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断加速?自己又飞起来了吗?

没敢试,吓得我上了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敢试,吓得我上了锁

刚刚试了下,降落后加速很慢,最后会有升动现象

楼主:
顶贴,这问题有点糟心,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感觉是pid没调好

网友:
不会是用自稳模式吧

网友:
应该是地面站设置了一直开启空中模式,就算油门最低也会有怠速转,把这个设置项关了就行

网友:
降落触地改变了姿态,飞控加速电机去修正

网友:
正常 降落后要马上上锁
所以一定要有用遥控开关上锁解锁方式

网友:
因為你有設定AIRMODE.降落後會不斷修正.

网友:
模式是否设成了悬停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