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第五期,翻身空心杯

楼主(2018-04-21):
                       FPV
                 第五期,翻身空心杯R7
               在家玩空心杯,最讨厌的就是捡机器,有了翻身空心杯,不止不用捡机器,
               翻身还成瘾,更想让他拍地上。
我有我热爱。
优酷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2391741

网友A:
用的是8520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8520电机吗?

820电机...

网友B:
还是小无刷安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小无刷安逸点……

嗯,小无刷安逸,不过价格也,各有所长,喜欢哪个玩那个

网友C:
这个那还能空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那还能空翻么????

可以空翻,随便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空翻,随便翻,

可以么?需要设置还是靠操作手法???我也是买了这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么?需要设置还是靠操作手法???我也是买了这小飞机

都是F3飞控,,手法,,
就是,半自稳或者手动,满油,前后左右随便选一个方向打杆,然后0油门,翻过来再补油

网友C:
请问下这飞机飞起来老是有点前后抖动,而且还带点自旋。。是怎么回事????默认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飞机飞起来老是有点前后抖动,而且还带点自旋。。是怎么回事????默认的pid ...

改一下pid。开动态滤波,

网友D(2018-08-10):
这个空心杯的图传有问题,放着不动很快就过热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空心杯的图传有问题,放着不动很快就过热没信号

图传都很热,散热不好的,就过热保护关机了

网友:
续航多久?

网友:
这个控能玩模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