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如何用AT9S和接收机控制舵机

楼主(2018-04-22):
需要用AT9S遥控无人机起飞  在空中通过扳动遥控器开关来控制舵机转动90°来释放条幅

舵机和接收机应该怎么接线 需要外加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A:
给接收机供电,舵机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买个90度的舵机,这是最主要的,其次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B:
看你用什么飞控才知道

网友:
有那种投方器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接收机供电,舵机插在接收机上,

MG995舵机 RD9S接收机 AT9S遥控器 舵机接在接收机8通道上 但是只是上电瞬间转 之后一直在滋滋的响 可能是堵转了 不受遥控器波动开关控制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飞控才知道

大疆的NAZA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