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打的,能修么,好像打掉了一段

楼主(2018-04-22):
忘了固定,就试飞了。。。。啊。。。。新买的呀

网友:
线没断就没事

楼主:
我记得最上面一截 是 细线

网友:
最好换根新的,淘宝好多,免得失控

网友:
看样子线受损了 还是换了安逸

网友:
淘宝电子店里花1大洋换新就行了

网友:
还是换吧,失控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你这个护架就厉害了、外面那个黄色的、哪里买的?

网友A:
卫士把坏的热缩管慢慢去掉,换个新的就可以,切记别鲁莽把里面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士把坏的热缩管慢慢去掉,换个新的就可以,切记别鲁莽把里面伤到

主要是  粗的那一节 上面还应该有一段 细线,那一段细的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网友B:
把断的地方剪掉,重新剥出一段细的,2.5cm左右,玩穿越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断的地方剪掉,重新剥出一段细的,2.5cm左右,玩穿越可以了

多谢   修复了  总长短了一些没问题么?   最中间的细线露出来2.5cm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修复了  总长短了一些没问题么?   最中间的细线露出来2.5cm 左右

短一点没关系的,能伸出机架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