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的遥控拍照

楼主(2018-04-22):
在网上看到了一款可以遥控拍照的线就是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山狗的相机呢?或者修改一下不知道支不支持呢?
山狗可以用线控制拍照吗?

网友:
不用想111111111111

网友:
pwm信号就别想了,要是能转成开关信号估计强点

网友A:
这个鹰眼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鹰眼专用的。。

兄弟.qq找你没有回复啊

网友:
支持的,他原理很简单,就是开关接地就拍照,可以用蓝宝石舵机拆开电路板接根线就是拍照线

网友B:
创意很好啊,值得推荐,视频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很好啊,值得推荐,视频太大了

???

网友:
这个是要看它支不支持吧。其它三狗不知道行不行,鹰眼的可以。

网友:
鹰眼专用,Q6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