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av如何增加测距

楼主(2018-04-23):
想给飞机增加一个超声测距模块,inav模式里有一个surface模式。但模块和飞控如何链接?如何设置?请懂的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inav目前支持的测距就几个。hcsr04最便宜。没人回答自己搞定

网友:
要i2c导航版转接吗

楼主:
不用,插上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插上直接就可以用

走的是什么口?i2c口还是串口?还是有专门的超声触发和接收口?

楼主:
I2C接口,插上就能用了。传感器里的选项要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