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共轴直升机只有两个舵机,是如何控制前后左右的侧...

楼主(2018-04-23):
如题,买了个4通的双桨共轴直升机,很好奇是怎么控制其飞行姿态的。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求大神解惑!
左边的舵机是控制前后,右边的舵机控制左右。问题来了,两个舵机夹角是120度,按理来说无论哪边的舵机向上运动,都会使飞机桨叶的水平面有一个向后的力,这样会导致向前飞行。为何两个舵机在实际飞行中,侧飞的舵机(右边的舵机)能这么精确的导致飞机侧飞呢!?控制前后的舵机(左边的舵机)向上提起的时候。飞机会向前飞行,可我感觉,此时的桨叶平面应该也有一个向左的力来导致飞机向右飞行才对啊,实际情况确是飞机直直的向前飞行。求大神解惑啊,搞不懂难受的很。。。

网友:
你确定是单边舵机控制后吗?,我的理解是,前飞的话,两个舵机一起下拉,往左飞左边下拉,右边上推,

网友:
应该是两个舵机混合控制和v尾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
混控吧,同时向上或向下拉,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三通双桨

网友(2019-01-14):
这个是利用了混控模式,想一想固定翼的控制方式就明白了。

网友(2019-03-28):
这就是陀螺效应,上面有个45度夹角,必需一个舵机控制啦
加入直机群602596115

网友(2019-07-08):
因为玩具直升机的桨本身有螺距,所以不需要集体螺距。只需要两个舵机控制俯仰和横滚

网友(2019-10-16):
我也是菜鸟一个,帮不了你

网友:
本人直升机菜鸟一枚,进来潜水学习

网友(2019-12-06):
这个在十字盘运动的时候加上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07):
太菜了,进来学习,哈哈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是这种结构舵机控制桨叶的变化,会有一个45度的控制延后。所以两个舵机可以控制前后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