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鹰眼8s

楼主(2018-04-23):
前几天买了鹰眼8s,由于没用过这类的相机所以有很多都不懂。那么问题来了,按照教程苹果手机上已下载安装好APP,但手机就是搜索不到相机的wifi,是不是没升级固件的原因?固件怎么升级呢?还有就是菜单界面怎么是英文来的?

网友A:
wifi默认不打开 要去设置里面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默认不打开 要去设置里面打开

设置界全是英文,怎么换回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界全是英文,怎么换回中文?

我没看到机器 无解 有过S6还是6S 已出
不外乎settings language chine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机器 无解 有过S6还是6S 已出
不外乎settings language chinese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机器 无解 有过S6还是6S 已出
不外乎settings language chinese

搞定了,谢谢你

网友:
打开相机wifi就可以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