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一声一声滴滴什莫意思

楼主(2018-04-23):
好盈电调一声一声滴滴什莫意思,电机不转

网友:
饿了,要吃的

网友:
行程校准一下

网友:
1,电调无接收机信号
2,油门通道未在低点
3,低电压电调报警
就这几点可能,排查一下

网友:
电调校一下

网友:
没收到信号

网友:
校准问题,油门最大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