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油门通道改pwm输出

楼主(2018-04-23):
接收外接mos已做好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空心杯电调

网友A:
油门 pwm 1000us -2000us  而整个时长20ms  ,   2/20 = 10%, 最大也才 10%的输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 pwm 1000us -2000us  而整个时长20ms  ,   2/20 = 10%, 最大也才 10%的输出呀

就是想省电调啊,我在你宝店看过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又遇到新问题,带一个空心杯可以,带动两个,空心杯就叫了,然后接收信号会一点点断掉,感觉电流上出了问题。实在不行就去你家买多路电调油门通道改pwm输出 app 作者:王刘晏 7279 油门通道改pwm输出 app 作者:王刘晏 4508 油门通道改pwm输出 app 作者:王刘晏 4955

网友B:
额,有刷电调…多买个mcu吧,最便宜的1块几毛的就好,写个程序转换一下吧,一个mcu带多路FET也不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有刷电调…多买个mcu吧,最便宜的1块几毛的就好,写个程序转换一下吧,一个mcu带多路FET也不是啥问题

不会写,东西全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