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机和穿越机

楼主(2018-04-24):
我是小白,请问航拍机的飞控也能用F3吗,还是非要大疆Naza, 打算上apm,谢谢

网友:
航拍机当然可以用F3 4+inav

网友A:
但是航拍机基本都没多少人用f3的。用pix和naza吧。apm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航拍机基本都没多少人用f3的。用pix和naza吧。apm有点老了

如果航拍机用f3飞控有什么缺陷吗?毕竟F3又轻又便宜

网友:
如果只想航拍还是买商品机省事节约,想DIY可以APM和PIX

网友:
新手建议apm  比较老但是价格便宜  打算长期玩买pix

网友:
pix飞控好用吗

网友:
apm足够了。pix价格已经不适合DIY了。

网友:
可以先玩APM(价格亲民)搞懂了,再上手PIX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航拍机用f3飞控有什么缺陷吗?毕竟F3又轻又便宜

你想把航拍当穿越一样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