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失灵了

楼主(2018-04-24):
刚飞两圈 天线甩飞了 ,飞机找到后 从新安装天线  图传和小飞手连接不上 。是不是图传烧坏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多数是烧了,不装天线会烧发谢机

网友:
天线能甩飞好6啊  ,既然天线飞了,那图传应该也没救了

网友:
真实没有想到的可能

网友A:
看图传上电一切正常吗?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传上电一切正常吗?是不是烧了。

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