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 Pro 云台控制器调试总结

楼主(2018-04-24):
Tiny Pro是BaseCam公司的最新的云台控制器,它集成了前面两款云台控制器(S-GBC和Tiny)的优点,让板做的更小,并使用了最新的DC-DC电源模块;板上imu可进行Frame和CameraIMU切换;电机驱动持续电流1.75A,最大可达到2.5A;引出了编码器接口,整体板的尺寸为54x25mm。

硬件模块说明:

1.USB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1.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3.gif驱动芯片        2.稳压芯片       3.电机驱动芯片          4. 编码器连接

1.  USB驱动芯片
   控制器使用的是Micro USB接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USB驱动芯片使用的是CP2102。

2.  电源稳压芯片
电源稳压芯片使用的是最新的DC-DC模块XXX,最大电压支持40V,可以支持6S锂电池进行供电,另外一个稳压芯片是常见的AMS1117-3.3V,控制器在电源输入端添加了防反接保护电路IRF9335。
3.  电机驱动芯片
电机驱动芯片使用的是目前比较常见的DRV8313,它对单个电机的持续的输出电流为1.75A,最大驱动电流可以达到2.5A。
4.  编码器接口
控制器提供了3路独立的编码器PWM接口,使用的插槽为SH1.0。目前常见的编码器输出为PWM和I2C,本款开发板使用的AS5048磁编码器。
5.  主控制器+flash
主控制器使用的STM32F303系列芯片,flash使用的是常见的24FC256,两者之间使用I2C进行通讯,但是,在硬件设计上I2C通讯之间添加了加密芯片ATSHA204。
6.  IMU芯片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gifIMU使用的是Invensens公司的MPU6050芯片,板上有地址位的跳线选择          ,来进行切换主板上传感器作为Frame传感器还是Camera传感器的。Main imu 0x68,frame imu 0x69。
7.  RC输出端
RC输入端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RC端PWM输入及遥控器接收机输入RC_Roll,RC_Pitch,RC_Yaw,FC_Pitch,FC_Roll;第二种是Analog输入ADC1-ADC3,使用1-10kΩ电阻来分压,使用3.3V电压;第三种是虚拟通道AUX1-3输入。

Tiny Pro控制器的接口说明和尺寸图:

软件界面说明:
云台控制器使用的Firmware版本为2.56 b5版本,调参软件gui版本为SimpleBGC_GUI_2_55b9版本。本款主控制器固件开通了编码器功能,因此可以看到右下角3个角度的界面有白色的箭头,分别代表的是航向角、俯仰角和横滚角编码器的指向,而黑色的实线则为camera imu读出的角度。转动电机,如果发现监控界面中ENC_RAW_R/P/Y的数值发生改变则说明编码器可以正常工作。
首次连接PC机上的上位机软件,我们需要安装com口驱动及CP210X驱动。连接上位机,只需要选对COM口即可,波特率可以自行修改,默认的波特率为115200bps。

Basic界面:
对云台控制器进行基础设置:设置PID、电机和校准传感器。
   Service界面:
   主要用来设置多次点击的快捷方式。左上角的Profile的意思是校准好和设置好的数据的保存文件,文件的格式为.profile,可以load调用之前调好的pid参数或者最初的原始数据,每次保存会覆盖上次的调参参数。
Adj界面:
主要用于设置远程CMD,例如远程进行PID的调整等。
Monitoring界面:
主要用于监控数据,例如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原始数据ACC_x,GYRO_x,编码器的数值ENC_RAW_x,振动频率FREQ_x,RMS_ERR_x表示 amplitude(振幅) of gyro sensor data数值。

Upgrade界面:
界面主要介绍了SN码,应该是每个开通编码器的开发板都有一个特有的激活码及SN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