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手抛机

楼主(2018-04-24):
84cm手抛机改双发,电机用的1804,电调用的小蜜蜂20a穿越机电调,4寸三叶正反桨,3s1300mah电池,没切垂尾。
电调电源端与5v降压模块并接到T插公头,并焊上了470uf的电容,5v降压模块给接收跟舵机供电,电机用穿越机电机下的脚架安装,打孔后横向插入2mm钢丝固定防脱。
机身埋了碳杆加强,机翼也粘了碳杆加强,首飞的时候由于右边电机往机身内偏了一些,导致飞机左倾,再加上头太轻不好控制,把机头炸成了三节,粘好后把机头两侧埋入碳片进行加强,现在好飞又耐炸。

没有装机照,只能上完成图了

机舱,用吸铁吸合固定

电机安装

舵机安装,舵机线都开槽埋入机身

机身,机翼,机头的加强

网友:
速度应该很快吧

楼主:
速度还行,电机比较小,也不算太快。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大号手抛机?电池舱自己挖的?

网友B:
有试飞视频吗,这个改装666,还双发,这个泡沫怎么扣

网友:
翼展多少呀

网友:
挺漂亮,比我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大号手抛机?电池舱自己挖的?

84cm翼展的那种,机舱用刀加尖嘴钳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试飞视频吗,这个改装666,还双发,这个泡沫怎么扣

视频下次拍个。
泡沫用刀切,先切四边,然后两个长边斜着往对面切,这样就只剩中间部分,然后每隔1cm横切一刀,用钳子捏着拧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这是怎么掏的好神奇

网友:
这样呀。我也准备买一个来diy,滑翔性能应该不错吧。

网友C:
论坛迎来了低成本爽飞热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迎来了低成本爽飞热潮

其实全部算下来也要100多元了。

网友D:
设备仓切的漂亮!机身加强我的方法是切缝,碳片插入,上502/101,好处是增重少。热熔胶太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仓切的漂亮!机身加强我的方法是切缝,碳片插入,上502/101,好处是增重少。热熔胶太沉了。。。

确实太沉了,起飞重量大于400克了,用的是碳管加碳棒加强的机身,应该用碳片就不需要热融胶了。

网友E:
楼主用双电调还是单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双电调还是单电调?

双电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全部算下来也要100多元了。

100多能下来吗?双发两个电机两个电调两个电池。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多能下来吗?双发两个电机两个电调两个电池。

100多的价格是不算电池跟接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