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4):
MWC飞控做个两轴舵机抖动的厉害,大神给会诊一下。
简装一下,插电舵机就抖动

用塑料板做的电机座,两个小轴承哦!

网友A:
被干扰或你的遥控问题   萝莉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干扰或你的遥控问题   萝莉遥控器吗

是的,没开遥控器也是这样抖动的。那我试试麦克的遥控器还这样吗。

网友A:
建议你换一下面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一下面包线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两个舵机装在机身上。整个鸡臂旋转更好看。我有个三轴就这样。。比那些舵机在电机旁边的好看多了

网友:
这个两轴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一下面包线

换了线有轻微的改善。不过还是没解决问题。两轴有两个舵机口,其中一个不抖动,难道是固件调试的问题

楼主:
还没调试好

网友:
拔掉面包线看看是否正常   连接地面站看看输出通道  固件这货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两个舵机装在机身上。整个鸡臂旋转更好看。我有个三轴就这样。。比那些舵机在电机旁边的好看多了 ...

嗯嗯,先把这个调试好

网友:
连上电脑看看吧,应该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
我想说的都给楼上说完了。

网友:
      两轴最近好像又火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轴用太差的舵机不行,这个辉盛的塑料舵机也就能飞飞固定翼,你拿他做两轴,真是勉为其难了

回头买两个金属舵机,先用这个试试

网友B:
从舵机开始。到电机。这段控制电机角度的。是不是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舵机开始。到电机。这段控制电机角度的。是不是有虚位?

用钢丝连接的,虚位肯定是有的,我换上银燕舵机试了试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钢丝连接的,虚位肯定是有的,我换上银燕舵机试了试没有这个情况

两轴姿态完全靠舵机。如果有虚伪。会有问题哦。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虚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轴姿态完全靠舵机。如果有虚伪。会有问题哦。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虚伪的问题 ...

辉盛舵机抖动时一碰反弹很厉害,看来问题是虚位和舵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辉盛舵机抖动时一碰反弹很厉害,看来问题是虚位和舵机了

你测量过舵机的电压吗?正常吗?最好5.3V。还有。那个舵机频率也有可能。我以前用过辉盛。飞SU27.也是。一打舵。。就抽筋,后来发现是频率问题,电调的频率跟舵机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盛舵机抖动时一碰反弹很厉害,看来问题是虚位和舵机了

银燕很不错啊。我一直用银燕。。辉盛那时候也是某个朋友的垃圾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过舵机的电压吗?正常吗?最好5.3V。还有。那个舵机频率也有可能。我以前用过辉盛。飞SU27.也是。 ...

用的飞控供电5v,刚才把飞控拿下来后辉盛舵机也不抖动了,看来是舵机动一下把震动传给飞控,飞控因为震动传给舵机信号,如此反复形成了抖动。不管怎么说还是银燕舵机好。

网友D:
舵机供电的问题,或电机坏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供电的问题,或电机坏了把

供电5v,舵机绝对没坏,我用的新的

网友E(2019-01-30):
你两轴的飞机敢用萝莉控?另外你的舵机也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两轴的飞机敢用萝莉控?另外你的舵机也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成功

前后投多少钱了没成功啊?还得继续啊,不然白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投多少钱了没成功啊?还得继续啊,不然白投了!

基本没投多少钱,都是固定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投多少钱了没成功啊?还得继续啊,不然白投了!

飞控自己做的,闲置了,现在练习f3p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控自己做的,闲置了,现在练习f3p了

飞控都自己做的话,那技术门槛跨度有点儿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都自己做的话,那技术门槛跨度有点儿太大了!

都看教程没多大难度,教程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