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显示外置罗盘,刷固件也刷不进去报错误

楼主(2018-04-25):
我电脑是xp系统的直接下载mp地面站后连接数据线初始调试,但是到罗盘那里就没有白点没有识别罗盘,然后安装固件也安装不了。就各位解答,谢了。

网友:
让你把背面照片拍一张竖直的给我

网友A:
有没有拔跳线帽

网友B: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就是飞控没显示罗盘,还有固件也刷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可以试试先刷一下小车

网友C:
我用1.3.15可以刷固件,其它版本也刷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3.15可以刷固件,其它版本也刷不进去

好的,我试试,你是网上搜到下载的吗?还是哪里直接有这版本的呢?

网友:
换一个高点的MP地面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你是网上搜到下载的吗?还是哪里直接有这版本的呢?

网上搜搜看就有,我的以前下载的,从原始版本到最新都有,我也是看别人的帖子说是这个版本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你是网上搜到下载的吗?还是哪里直接有这版本的呢?

3.1.5也能刷进去,还有跳线冒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5也能刷进去,还有跳线冒要拔掉

我这个没的跳线冒的了。说明用的外置罗盘,但是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拔跳线帽

用的外置罗盘所以没有跳线帽

楼主:
会不会飞控的问题或者罗盘吗?

网友E:
所以说apm就是要折腾很久才可以飞   而且还不一定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的跳线冒的了。说明用的外置罗盘,但是还是没反应

花圈部分有个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apm就是要折腾很久才可以飞   而且还不一定稳

就是。现在也不知道是罗盘坏还是哪里没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的跳线冒的了。说明用的外置罗盘,但是还是没反应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2018-05-25):
你外置罗盘有没有拔掉跳帽,第二,如果有,你检查罗盘是否可以工作

网友:
罗盘的问题  不用看别的  我的就和你是一样的  罗盘 不让校准  最后找到问题   是罗盘线断了一根    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是罗盘线断了一根    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不错

网友(2018-11-20):
女咯polo佛魔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