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DIY的一台无人机,求解决无人机离地几厘米就发生侧翻问题

楼主(2018-04-25):
自己DIY的无人机机架,轴距接近600mm,用的APM2.8的飞控,试飞了几次,都是起飞离地几厘米就发生侧翻,不能正常起飞。飞机重心我己经调的非常准确了,也检验了各个螺旋桨都大致处在同一个水平面,电机也与地面垂直。油门行程校准,加速度计校准什么都做过,    但是就是不能正常起飞     求各位航模大佬帮助     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A:
电调通道接错了吧?

是的  2通道和3通道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你检查一下四个电调BEC连接飞控正确不,我上次把两个接反了就是一起飞就翻了

是的  2通道和3通道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动力不均衡怎么调呢

要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生侧翻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电调油门校准不一致 2、遥控器油门未在调参软件校准 3、电机转向错误 4、 ...

请问电机动力不均衡怎么调呢

网友(2018-04-25):
电调调校一下

楼主:
谢谢您帮助解决此问题    你的意思是把四个油门行程都一个一个校准一遍吗?

网友E:
桨或电机的顺序不对。至少发给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F:
我觉得是电机顺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或电机的顺序不对。至少发给图片给大家看看

                                                 机头
                       2(顺时针转)浆P          1(逆时针转)浆R
电机是这样的:  3(逆时针转)浆R          4(顺时针转)浆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电机顺序不对

                                                     机头
                           2(顺时针转)浆P          1(逆时针转)浆R
电机是这样的:  3(逆时针转)浆R          4(顺时针转)浆P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
                           2(顺时针转) ...

电调顺序确认

网友:
能飞起来就说明是电调的问题
可以4个一起校准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正确,电机标号应该这样标,       机头
                           3(顺时针转)浆P          1(逆时针转)浆R
电机是这样的:             2(逆时针转)浆R          4(顺时针转)浆P

检查下电调与飞控的输出接口顺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帮助解决此问题    你的意思是把四个油门行程都一个一个校准一遍吗? ...

可以一起校,也可以单独

网友:
手摁住飞机,解锁加大油门,看下哪个电机产生大的推力或者吸力,从而判断问题所在。加螺旋桨可以明显感受,不加螺旋桨听声音有点困难,自己注意下安全。

网友:
可以肯定是电机顺序或者转向正反或者螺旋桨正反搞错。没有例外的。

网友:
DIY的一台无人机,求解决无人机离地几厘米就发生侧翻问题 无人机,飞控,电机,DIY,APM 作者:明月清风2015 7033 DIY的一台无人机,求解决无人机离地几厘米就发生侧翻问题 无人机,飞控,电机,DIY,APM 作者:明月清风2015 3185 DIY的一台无人机,求解决无人机离地几厘米就发生侧翻问题 无人机,飞控,电机,DIY,APM 作者:明月清风2015 3996

网友D:
发生侧翻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电调油门校准不一致 2、遥控器油门未在调参软件校准 3、电机转向错误 4、桨叶安装错误 5、机架类型错误 6、电机动力不均衡 7、飞控加速计水平偏差大 请对照检查

楼主:
统一回复:无人机起飞侧翻问题已解决,谢谢模友们的解决方法,我已汲取这些宝贵的经验,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无人机起飞侧翻问题已解决,谢谢模友们的解决方法,我已汲取这些宝贵的经验,再次感谢!!! ...

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你检查一下四个电调BEC连接飞控正确不,我上次把两个接反了就是一起飞就翻了

网友A:
电调通道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