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yhawk,bt的接收机页面全变成0了,有没有人了解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25):
(图片)

网友:
重刷一次固件吧。估计就好了

网友:
USB驱动的问题吧,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A:
端口打开没
一元神控—— 银燕 F3 femto 飞控使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04

网友B:
3.0.1 固件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打开没
一元神控—— 银燕 F3 femto 飞控使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0 ...

感谢分享,是固件太低了,刷到最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1 固件版本太低了

感谢兔蛋,应该是固件版本太低了,bug吧,刷到最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是固件太低了,刷到最新的就好了

有最新的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