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1 2.0装14寸碳桨

楼主(2018-04-26):
有没有模友试过把悟1 2.0的1345辆拆下换装14寸碳桨?我感觉距离应该够能装下!我手里没有桨所以没有试过!如果可以装上动力会不会有所提升!或者说续航时间有所提升!

网友:
木有试过。都没有过吾这种土豪飞机

网友:
去大疆吧问问

网友:
我玩过的所有飞机加起来还是可以买两个悟了     土豪飞机还是没玩过

网友:
你好好量一下 1345吧  这桨根本就不是标准13寸 …  已经接近14了

网友:
不行的,低海拨用高原桨都一抽一抽的,更不要说用大一寸的桨

网友:
什么碳纤桨效率能比dji1345高?

网友:
除了浪费钱 不会有好效果。还不如你改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