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楼主(2018-04-26):
想自组一架穿越,我都需要买什么东西??还有哪些东西好,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电机,电调,机架,飞控,分电板(四合一电调就不用了),图传,摄像头,桨,遥控器,接收机(推荐SBUS),硅胶线,XT60插头,六角螺丝刀,平衡充,电池(新手推荐3S),电烙铁(要60W的,还有烙铁头若干),锡(不要用便宜的)

网友:
觉得刚开始还是闲鱼买套现成的吧 砸了不心疼

网友:
图传,摄像头

网友:
现在论坛穿越机板块好好学习,一周就知道了

网友:
咸鱼上收个300多,先拿来练手,之后再自组。

网友:
泡泡老师的f3视频先看看咯

网友:
爱因斯坦还能不知道这些

网友:
还有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