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问题

楼主(2018-04-26):
今天晚上试飞怎么推油都不起飞,推到差不多50%油门都不起飞!这是什么原因?关掉遥控之后突然升到很高然后掉下来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飞控?按教程一步步设置了吗?问题再详细一点,好有大神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按教程一步步设置了吗?问题再详细一点,好有大神给你解答。

apm的飞控!回到电脑检查后发现遥控器的前后左右混控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的飞控!回到电脑检查后发现遥控器的前后左右混控打开了

哦哦,设置什么的一定要检查好,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设置什么的一定要检查好,安全第一

唉!

网友:
遥控或者APM有硬件问题 我的话 就全部换新
这套已经不可靠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极对,全换了,要不然空中出问题掉下来炸到人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极对,全换了,要不然空中出问题掉下来炸到人咋办

都在操场上没人的的情况下才敢飞

网友C:
养成习惯,先断电再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成习惯,先断电再关控。

记住了

网友D:
apm有个油门最大值设置成1000就行了,记得,不知你的是不是同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有个油门最大值设置成1000就行了,记得,不知你的是不是同样情况

哪里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修改

如果原来正常,就不是设置的问题,throtlle_max

网友:
先断电 再关控,开机时 先开机 后开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