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异响

楼主(2018-04-27):
炸机之后一个电机着地异响!改怎么弄?有人会修吗?

网友A:
什么电机,贵的话返厂,便宜直接换了。。

网友:
丢了 直接换新 这东西越修越糟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能力自已换轴,轴承

网友:
换了吧。别因小失大

网友:
主要是轴和轴承损坏  能买到的话自己就可以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贵的话返厂,便宜直接换了。。

群汐的电机!100多吧

网友:
换个轴承  简单

网友B:
怎么就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炸鸡了

不知道!我也难受!开始是怎么也飞不起来!后来一关遥控器立马飞高!然后我有急急忙忙开了遥控器然后就炸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也难受!开始是怎么也飞不起来!后来一关遥控器立马飞高!然后我有急急忙忙开了遥控器然后就炸 ...

你飞控设置了失控返航,然后关控就触发。触发后,飞机会先飞到预订高度,在下降。还没下降你又开控,开控时油门最低自然就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设置了失控返航,然后关控就触发。触发后,飞机会先飞到预订高度,在下降。还没下降你又开控,开控 ...

啊啊啊啊啊啊,心疼我还一脸懵逼说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控设置了失控返航,然后关控就触发。触发后,飞机会先飞到预订高度,在下降。还没下降你又开控,开控 ...

看网上说最好不要打开失控保护应该打开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然后设置为自动切换返航

网友:
只是自己还不了解飞控,多潜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最好不要打开失控保护应该打开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然后设置为自动切换返航

自动返航一般都是飞控跟遥控配合的。遥控设置失控返航是指当接收机失去信号时,接收机会输出设定的信号,其中就包含相应功能的切换,比如第6通道输出的信号对应飞控的自动返航模式,这样失控后飞控切换到返航就自动飞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返航一般都是飞控跟遥控配合的。遥控设置失控返航是指当接收机失去信号时,接收机会输出设定的信号, ...

那是设置遥控器的好还是apm的好

网友(2018-06-06):
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五通道固定一个值,再在MP里面把那个设置成返航(RTL)具体泡泡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