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8-04-27):
穿越机能用不同品牌但都是20A的电调吗???有个老穿越机,其中一个电调坏了,忘记什么牌子的了,也找不到相同的了。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有换个其他牌子的,只要协议一样就行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程序需要一样

网友C:
所刷固件相同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有换个其他牌子的,只要协议一样就行

协议是何解?有点萌新不要介意我的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是说的在更换了之后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吗。我是个萌新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刷固件相同完全可以

您好,是说要用同一个调参软件吗调参吗。不是很懂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坐等答案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的在更换了之后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吗。我是个萌新请不吝赐教。

是的啊,第一页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是何解?有点萌新不要介意我的无知。

onee shot dshot300 600 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