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Babyhawk的电池正负极接反了,还有什么东西能用,感觉凉了。。

楼主(2018-04-27):
这垃圾的jst插头,反着也能插进去。。。。      我去了!!凉了凉了。。,,心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 一般是稳压管烧了 或 但电容  简单的自己能维修

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厂。

嗯呐,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st 头还真能反着插进去! 我也犯过

嗯呐,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飞控这些坏了吧。售后修修试试。

嗯嗯,我最近问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售后可不可以修,我还有一块

嗯嗯,我问问先,最近事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换飞控

杰哥    我心痛

网友:
这飞控还挺贵,99一个

网友:
我雨燕2摄像头插反烧了,图传还是好的,摄像头有糊味,能修吗?

网友:
我得也烧了,谁可以修…

网友E:
要换飞控

网友:
这就是大力出奇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杰哥我心痛

问问售后可不可以修,我还有一块

网友:
换个飞控吧

网友D:
应该飞控这些坏了吧。售后修修试试。

网友:
检查飞控电源供电模块,图传电源供电模块,电调供电模块,电调估计几个功率管报废了,需要更换

网友C:
jst 头还真能反着插进去! 我也犯过

网友:
飞控先坏了换吧

网友A:
看看主板 一般是稳压管烧了 或 但电容  简单的自己能维修

网友:
默哀三秒钟

网友:
每次插电前检查正负,这是必须的。

网友F:
这是一个升级R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升级R的机会

RMB..

网友:
可以自己改miniT插或XT60

网友G:
我的所有JST插头都换成XT30。我知道不换的话早晚有这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所有JST插头都换成XT30。我知道不换的话早晚有这一天

一语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