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超声波定高问题

楼主(2018-04-27):
订了一套APM2.8的超声波,没有订GPS,配的超声波,主要用来室内飞行,高度不超过3米。刷的3.2.2固件,在自稳模式下,飞行很稳定,但是打开超声波定高后,忽上忽下,很不稳定,没有那种定高的效果,移动飞行器时,在电脑上可看到超声波的数据变化。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非常   感谢、万分感谢!

楼主:
刷的3.22固件,商家也帮助分析原因了,还是不行,说是刷3.1.5固件,我感觉不是固件的原因,也没刷。在这里求助大家了。

网友A:
APM 固件不是最高只到3.2.1 吗 怎么有3.2.2了
如果超声波是模拟信号的 找干扰源 加RC电路  看安装方式别装桨下面 超声波范围内不能有任何干扰
如果是数字的 那别装桨下面 超声波范围内不能有任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固件不是最高只到3.2.1 吗 怎么有3.2.2了
如果超声波是模拟信号的 找干扰源 加RC电路  看安装方式别装 ...

没有装在桨下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精灵3a的超声波模块安装的位置跟距离看看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楼主你确定是声纳的问题吗?我的也有声纳。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下次我看看不要声纳会不会这样。。你用的是什么固件。官方固件也这样吗?我用的是改过的固件。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我看看不要声纳会不会这样。。你用的是什么固件。官方固件也这样吗?我用的是改过的固件。
不知道是不 ...

pix apm 用官方固件没任何问题
出过问题 就是2.4G天线在超声波下面晃 读出来的数据都是垃圾数据

网友:
你手拿着模块试试

网友:
玩玩而已,不要太拿这个当回事。好的超声波模块400多一个吗,那个才能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楼主你确定是声纳的问题吗?我的也有声纳。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

我的,移动轴时,在地面站中可以显示超声波的高度变化。自稳模式可以飞,但启用定高后,上下窜,没法用,感觉超声波不用上,还不如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我看看不要声纳会不会这样。。你用的是什么固件。官方固件也这样吗?我用的是改过的固件。
不知道是不 ...

3.2.1-3.1.5的固件都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3.2.1-3.1.5的固件都用过。

我今天重新刷固件。重新清空。。重新刷。重新配置。室内尝试了一下定高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出去以后会怎样。还没空测试

网友:
这个版本定高组件确实只能拿来简单玩玩,响应什么跟不上,我也装过一个10成本,机子速度平移过快就会撞机,高度响应慢了一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