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FPV之AAT版

楼主(2018-04-27):
最近入坑一款MINI AAT   真的很mini。。。不信你看图。。把壳挖掉估计可以更小

而这个AAT的地面端需要用到图传地面端的音频输出功能(AAT机载端将飞机位置信息编码后通过图传发射端音频发射,地面端图传接收通过音频信号将飞机位置給AAT地面端解码调整天线位置)

无奈mini AAT被强行广告植入。。。默认配的就是接某显示屏的插头。。。

奈何我等穷逼哪里买的起那么好的屏~~~~~~

之前虽然自组的创新颗牌十寸屏的接收机上也有音频输出。。。但是装好的山寨货怕拆来拆去没准就烂了。。。(你们肯定不想看我的山寨屏...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看  )

于是~~~想了很久~~~~~很久~~~~~
淘宝逛了一大圈~~~~~
闲鱼逛了一大圈~~~~~~
最后决定买个多功能的

有音频输出、有AV输出、还有USB

买它就是为了音频输出。。。。
输出线都不给我配一根。。。。差评

轻度参数档。。。接上手机第一步就是测延时。。。。

虽然不用测都知道肯定会比我的创新颗延时高。。。
但是嘛  高多少    还是要测一测的

测量方法可能不准,但是我只会这招

三组数据数据求平均值。。。其实也还好。。。

但是这样看有点抽象。。。
那就来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很好。。。自我伤害成功。。我的创新颗自组屏并没有甩手机接收几条街。。。

好吧,这B没法装了。。。换个话题。。。
看看画质如何。。。
佘泽还是可以的。。。主要手机好
自动收台还不错  不用一个个按

总体效果还不错。。。要不是为了音频输出  我还是喜欢我的创新颗

意淫一下mini AAt 接在手机上 然后戴个VR眼镜的效果

不要问我为啥没有VR眼镜上场,因为VR眼镜是旧爱没啥好嗮。。。

网友A:
问一下,这AAT哪里有卖

网友:
这是就是来晒喵眼的

网友:
淘宝买的吗

网友:
猫眼AAT也介绍下呢

网友B:
也不报下价格

网友:
aat抢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报下价格

好像首批499

网友:
666过段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AAT哪里有卖

喵眼aat/499元,目前都是群里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报下价格

499带枫叶小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喵眼aat/499元,目前都是群里卖

还是不贵呀,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C:
你用这个图传接收好用吗?我的原配天线飞起10几米高,屏幕就开始跳了。接收是上一代黑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这个图传接收好用吗?我的原配天线飞起10几米高,屏幕就开始跳了。接收是上一代黑鹰

好用啊!信号灵敏度明显比我创新颗的接受灵敏度高 我换同样的棒子天线试过、 开始以为我天线不行   后来对比返现是我创新科接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啊!信号灵敏度明显比我创新颗的接受灵敏度高 我换同样的棒子天线试过、 开始以为我天线不行   后来 ...

我的为什么飞起10米左右就屏幕跳呢,我在考虑要不要换天线。前些日子就是因为飞着没有图像,飞丢了一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啊!信号灵敏度明显比我创新颗的接受灵敏度高 我换同样的棒子天线试过、 开始以为我天线不行   后来 ...

我的是这款黑鹰完全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这款黑鹰完全没距离

你是用数据线还是用WIFI 链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数据线还是用WIFI 链接的

数据线啊。我打算换天线试试,发射机用的fox的棒棒糖。昨天我把接收的天线换了一根小红帽。发射机的天线冲地。好了很多

网友(2019-11-22):
我好想要! 却找不到!

网友:
哪里有卖的啊,我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