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哪个模拟器有遥控纸飞机模型的?

楼主(2018-04-28):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不晓得,帮顶了

网友A:
看错了,模拟器貌似没见到过,就飞固定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模拟器貌似没见到过,就飞固定翼吧

实在没有那就只能是飞其它固定翼了

网友B:
凤凰177,飞翼很像

网友:
呵呵,纸飞机直接飞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177,飞翼很像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