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机装PIX

楼主(2018-04-28):
PIX能装在油机上吗?具体如何装?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油机的油门不就是用舵机控制风门吗,信号和电调控制信号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油机能用电机用的接收机吗?
答案和你问题的答案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机的油门不就是用舵机控制风门吗,信号和电调控制信号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油机能用电机用的接收机吗?

油机就是和原来的一样接不过油门通道是舵机了而已 然后给接受另外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pix装油机,先把pix飞电动的飞好,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