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3 显示屏配置

楼主(2018-04-28):
树莓派P3  3.5英寸显示屏开机上电白屏,求能正常工作的系统镜像!

网友: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noobs/
用这个吧。刷完之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系统,自动安装。

网友: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刷机白屏,注意TF卡的质量问题。可以换个TF卡试试,说不定就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树莓派可以当飞控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