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悟机架

楼主(2018-04-28):
制作中,等成功了整理文件给大家

网友A:
好久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了。。。。我做过。后来因为结构方面问题。拆掉了。重新设计改良。又重新组装。
重新设计的外观更好看了。结构更稳定了。和更合理了。  下次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了。。。。我做过。后来因为结构方面问题。拆掉了。重新设计改良。又重新组装。
重 ...

哦哦,请问这版本结构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下次我给你看我的。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差别就是原版不足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我给你看我的。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差别就是原版不足的地方了

是升降结构?

网友A:
嗯。变形结构有缺陷。脚架不够高。因为我的云台是山寨X5.重新改云台。电机座的位置也很丑也改了。机身分了三层。上面做飞控仓。中间电池仓。最下面是设备舱。方图传。接收机和云台板子。还有声呐。
我原来用20度的结构。后来改成15度的结构了还有一些对强度要求的地方。原来的设计。强度都不够。。因为打印材料的原因。后来我全都改了。细的地方改厚改粗了。不然很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变形结构有缺陷。脚架不够高。因为我的云台是山寨X5.重新改云台。电机座的位置也很丑也改了。机身分 ...

,20度改15有什么好处

网友B:
来看看变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变形结构

这是之前拍的,现在拍不了,原理就是丝杆带动滑块上下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度改15有什么好处

我的电池没那么大。中心不需要那么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没那么大。中心不需要那么靠前

我想改变管子长度,来改小轴距,请问会不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改变管子长度,来改小轴距,请问会不会影响

问题在于。小轴距就只能用小电机小桨。这个重量难控制。。所有打印件加机械结构。重量不低于3公斤。小轴距带不动的。
如果改小。就全部按比例缩小可能行。但是如果机身变小。估计变形结构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改变管子长度,来改小轴距,请问会不会影响

http://www.moz8.com/thread-143910-1-1.html

回复的帖子好像不能上传图片。我写了个帖子。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小轴距就只能用小电机小桨。这个重量难控制。。所有打印件加机械结构。重量不低于3公斤。小轴 ...

我正在最大程度减少重量,尽量整机包括电池云台在2000克以内,,我朋友他好像是悟1模型,450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