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

楼主(2018-04-28):
买的b6ac充电器,没用几次,然后插电亮了一下就不亮了。问问路过的模友,b6ac电源适配器输入到充电器的电是几伏的,用电脑的可不可以
或者哪位大神能说说大概哪里坏了??

网友:
没说明书吗?未用过这款

网友:
普通版B6是19V一下!估计差不多都

网友:
我依稀记得B6是60W的。电源是12V输出5A。

网友:
首先,确定万用表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是充电器坏了的话除非是进线段子焊接不良,要不然你没有电子基础也不好维修。返厂或者,或者换一个好点的充电器把。B6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