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问题

楼主(2018-04-28):
F3   飞控容易烧坏吗  ?  怎么使用才能保证它不容易坏掉

网友A:
正常使用应该不太容易坏,主要是分电板5v供电的质量好就行,要不然电压不稳或者电压过高就容易坏

网友:
反接一冒烟

网友:
主要是得会修,

网友:
        没烧过 会炸坏

网友:
怕反接烧毁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加个二极管〔手动滑稽〕。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防反接的保护板。

网友:
⊙∀⊙!,这样说吧,你担心飞控还不如担心电机电调。

网友:
分电板直接买100左右的,二三十的直接pass掉

楼主:
给个参考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应该不太容易坏,主要是分电板5v供电的质量好就行,要不然电压不稳或者电压过高就容易坏

啥样的质量好 啊  你们用哪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样的质量好 啊  你们用哪种呀

按原理说,一般飞控有线性稳压和开关开关稳压两种。
线性稳压电压平稳,不过线性稳压负载能力弱500毫安以内,有发热。推荐用线性稳压,飞控的电流很小。
开关稳压负载能力强一般都2000毫安以上,但是开关稳压电压波纹大,质量不高的开关稳压回有寄生振荡,振荡随着电源的电流变化而变化,严重的会影响输出电压,使飞控电压过高或者间歇变化。